请问:数字电度表可以反转计数吗?

楼主(2012-09-09):
请问:数字电度表可以反转计数吗?

网友A:
目的是什么?不会是想虽然电量增加但表数反而减少吧

在我印象中,新的表是单向计数,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电量读数都会增加

网友B:
数字表就没转了。老式无功表,吸收电网无功时正传,倒送无功时反转;后来改进了,只正转,倒送无功时不转;数字表更厉害,无论吸收无功还是倒送无功,都累加。

网友C:
数字电度表是可以 反向计数的。例如:当发电厂向系统输送电量的时候,数字电度表的正向有功无功电量就开始计数,反向有功无功电量是不计数的;当发电厂停止发电的时候,系统向发电厂倒供电时数字电度表的反向有功无功电量就开始计数,正向有功无功电量就停止了计数。

网友D:
数字电度表可以反向计数。

1.数字电能表是多功能电子式电能表,计读脉冲量。可正反向分时段计读有功、无功的峰、谷、平电量及有功、无功总加电量等。

2.当发电厂向对侧变电站送电(顺送)时,电能表只累积显示正向有功无功电量;当对侧变电站发电厂送电(倒送)时,电能表只累积显示反向有功无功电量。何时顺送何时倒送,顺送多久倒送多久,可通过电能表查询功能查询。

3.数字电能表还具有报警功能,电压缺相,电流开路等异常都会报警。

网友E:
还像有可以反向计数的,不过一般用的都是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就没转了。老式无功表,吸收电网无功时正传,倒送无功时反转;后来改进了,只正转,倒送无功时不转;数字表更厉害,无论吸收无功还是倒送无功,都累加。

技术发展到今天怎么会倒转

网友G:
     也同样求解问题,家用的 220V 的分时电子显示电表能让数字停下不动吗?  原因大家懂的 !

网友H:
我一直再思考,可以不可以做个高频定向干扰源。。。。

就箱以前阿尔卡特的 200电话,可以不插卡,直接进行接地操作,然后直接拨电话的说。

网友I:
yanwen0227大哥,供电局的特精,这问题早解决了,答案是肯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