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

楼主(2012-09-09):
75KW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流140A。星三角启动。

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140/根号3=80A     选了110A的接触器

星接触器:140/3=46A    选了65A的接触器

运行了一周,突然今天星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烧掉了。

余量我给放大了这么多,国产接触器难道是这样不给力?

网友A:
你这肯定是体育老师教的,回去查查资料看看电流是咋算的。

额定电流就是三角接法的电流,140A的电流您选110A的接触器不烧才怪

星形接法的电流为140/跟3=82A,你选65的接触器能不烧吗?

网友B:
呵呵;电X;好好教一教!

兄弟,以后要多来工控网啊!!!

网友C:
不坏才怪,选择容量偏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肯定是体育老师教的,回去查查资料看看电流是咋算的。额定电流就是三角接法的电流,140A的电流您选110A的接触器不烧才怪星形接法的电流为140/跟3=82A,你选65的接触器能不烧吗?

算法错了吧  呵呵    降压启动可以用钳流表测实际的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

可以看出所选型号与实际要求的接触器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电X;好好教一教!兄弟,以后要多来工控网啊!!!

网友F:
我55KW电机用的是3个110A的接触器

网友G:
     这么小的接触器不烧坏才怪 ,  选择容量偏小呀,我司 75KW 的空压机 我用的是  200  A 的空开呀 !

楼主:
我算错了?呵呵,施耐德选型样本75KW三个星三角接触器分别是,95A,95A,50A

哦,施耐德也错了,呵呵

楼主:
140A没错,但是三角形接法是2个110A的接触器去分担电流,小了吗?呵呵

网友H:
电机额定电流140A,接触器承载的电流值至少是大于等于140安的1.5倍

楼主:
楼上这样说,好吧,140X1.5=210A

                           110X2=220A

我还多了10A呢

网友I:
对:gaobin163186关于我算错了?呵呵,施耐德选型样本75KW三个星三角接触器分别是,95A,95A,50A哦,施耐德也错了,呵呵 内容的回复:

选择没错,不过,主回路怎么接的啊?二接触器上端并接在电源,下端分别接电机的6个端子才行。如果一个做电源接触器,另一个做星-角切换,做电源的就超了!!!

楼主:
从一个总断路器下分的,不存在电源接触器。

网友J:
国产的呀,容量放大一倍吧,要不然你会亏大的.

网友I:
这二个图主回路不同,接触器选择就不同。

楼主:
我想,选择第一种的较多!

网友I:
对:gaobin163186关于我想,选择第一种的较多! 内容的回复:

错!现在运行的星-角柜,第二个电路形式的多,不知为什么。

楼主:
第 二种接线 方便。

楼主:
运行了一周了,怎么就烧了,三角型接触器主触头粘合了。

网友K:
选国产的,把接触器尽量选大点,没有办法的事情!!!

楼主:
电工论坛里,注水的太多。

网友L:
不是接触器不给力,我觉得控制回路有问题!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延时的控制回路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H:
对:gaobin163186关于楼上这样说,好吧,140X1.5=210A                           110X2=220A我还多了10A呢内容的回复:

是每个都得这么大  不是两个加起来这么大   把概念搞清

网友M:
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就是历史老师教的.

网友N:
额定电流140,是每相140,不是三相代数和140.要算矢量和近似等零了!

网友O:
还得看启动的负载情况,Y-三角并非适应所有的降压启动场合,当降压启动时,对电源而言,Y接法的启动电流是三角接法直接启动线电流1/3,而并不是额定线电流,这个启动线电流不是额定线电流,是和电机及负载相关的。国产的在质量上与进口确有差距,不能简单套用它们的案例,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P:
呵呵...140A足矣,偶这样选已经安全运行十多载(94年至今,呵呵,中间也偶尔坏过)

网友Q:
算错了,110A不烧就出鬼了

网友R:
要不研究下接触器的触点材料吧?

网友S:
楼主没有错,确实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星三角只适合空载或轻载启动,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是楼主的负载大导致启动电流偏大,最终接触器烧毁!

电动机星—三角工作方式下电动机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I(相)=U(N)/Z Z为每相绕组的电抗
线电流I(线)=I(相)*√3 U(N)为电网电压
2. 星形工作时,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对于正常工作为三角形工作的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即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
如果此电机处于星形工作时,它的工作电流 即
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 U(N)/√3/Z
= I(相)/√3
= I(线)/√3/√3
= I(线)/3
即星形工作时的线电流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的1/3
如果按照李纯绪老师的图一,相电流确实为线电流的140/√3,所以楼主的这几个接触器选的没有错

网友T:
算的选的都没错,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U:
最简单的办法!用表去量就知道有多少电流啦!知道电流就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选错啦!

网友V:
我见过的一般都是第二种图,第一种第一次见。

仔细算了下,楼主是第一种接线的法,算的电流值绝对没错。星形启动电流是三角形电流的三分之一,所以星形点是三分之一电流;三角形接触器是相电流,所以是额定电流的根号三分之一。

同意楼上的,用钳表试下,你那是轻载启动不?启动电流可能大了点或启动时间长了。

星形接触器先坏的话,相当于三角形直接启动,电流很大,三角形接触器烧了了正常。

楼主:
三角型烧了,那为什么KM1(直连)的接触器却没烧呢?

楼主:
呵呵,论坛的朋友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T:
算的选的都没错,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L:
解决了吗?我建议楼主这样试验一下看看,把主回路的线全部拆掉,只试验控制回路,在启动时看看三角和封星的接触器,在星形启动时,三角的是不是有抖动现象,再看看在切换到三角时,星形的接触器是否有延迟现象,如果上边两种现象有一个,什么控制回路,不稳定,(要多试验几次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