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可实现数据永久保持

楼主(2012-09-09):
S7-200 smart可实现数据永久保持

据现有的资料看,smart PLC断电时,系统把可保持的数据全部COPY至永久存贮器,上电时再根据设定有选择地恢复。因此,数据保持不依赖超级电容或电池,而是由闪存保持数据,这个比S7200是个大的改进。而标准版内的超级电容,以及加外的电池,仅用来供时钟走时用。

网友A:
不用插卡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插卡了吗???

现在的卡也是普通的了,又可节约成本了...

网友C:
用闪存保持数据,类似优盘,不需要电池,现在西门子828D数控系统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