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E/CP1H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2-09-09):
各位大哥,跪求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用CP1E/CP1H控制一台伺服电机正反转,现在碰到一个麻烦问题。

用A280.4置下一步,等A280.3触发马上接着下一个PULS命令,反向也类似的程序,现在运行是有时候会停在那边不动了,感觉是扫描周期冲突一样,两个启动PULS的位一直ON,目前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死在那边,有一天好几次,重新复位启动PULS的位后有可以继续运行,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通过别的方式来让伺服正反转控制,

我的 要求是电机位移到设定的绝对位置后马上反向位移到刚才的起点,这样来回的往复运动。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的程序 W26.10 之后有个上升沿的条件,该程序的执行条件是W26.10 为ON,W26.07 要为真依次,指令才会执行。

如果是死在那边了,估计是这个上升沿的脉冲滞后了。

网友B:
能不能把原先的位置作为一个原点,等到定位完成以后,就直接执行原点返回就行了。

网友C:
程序中不差一条指令,光有PULS指令是不行的,得有ACC,SPED等相关的,可以查下说明书

网友C:
PULS指令是用来计算发送脉冲数量和模式,ACC是用于控制频率加减速的,要合起来用才行

网友D:
这个都知道的,要玩运动控制没有研究指令 怎么弄,情况弄清楚了 我 做了三天实验

没有死机。问题是出在PLC内部时序问题,当第一个位移完毕后,要是马上继续下一个位移

运动中指示A280.04还没有OFF,这时取上升缘是冲突的就死机。在这之间加个延时就好了。

问题同我3年前用台达的一样,

网友E(2014-12-15):
请问  PlC和伺服放大器怎么接线啊  急需指导

网友F(2018-01-02):
我用的是CP1E-N40-D的,为什么没有脉冲输出点啊,我全部都设置过了 ,刚学的 ,很多问题不会,特来请教,

网友(2018-04-04):
A280.4在哪里有介绍啊   欧姆龙这个那个标志搞得雾水

网友G(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网友H(2019-01-08):
学习了,看到评论区的大神解答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