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操作

楼主(2012-09-09):
如何操作变频器使电机反转?详细步骤?

网友A:
变频器都有正反转设置,可以内部设定为正转、反转和正(反)转,设定成正转电机就正转,设置成反转电机就反转,不受外界影响,转向固定,设置成正(反)转,可以由外部开关量节点控制电机的转向,通过DI设置就可以,你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都有的。

网友B:
具体要看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参阅说明书进行设定。

网友C:
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参数设成正反转的话:

1、可以通过变频器的面板来操作实现正反转,参数里面必须设为面板操作控制;

2、可以通过接2个外部继电器到DI口。一个控制正转,一个控制反转;也需要在参数设置里面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D:
这个变频器说明书里都会有说明的。

以富士FRENIC-MULTI系列变频器为例,

如果是通过PLC控制变频器使电机正反转,那么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子上,FWD与REV是要与PLC输出端相连接的,同时变频器面板的基本功能F02项要设置为0;

如果是通过变频器自己去控制电机反转,那变频器面板的基本功能F02项要设置为3;

其他变频器也大同小异。

网友E:
转动的方向用通讯设置跟用外部端子设置都可以。

网友F:
看你采用哪种方式控制。一般的变频器均有三种控制模式:1.采用变频器控制端方式,按说明接线控制通断输入端即可。2.通讯的方式,按通讯格式下发反转命令即可。3.面板操作模式,利用变频器自带的控制面板操作即可。

网友G:
要具体看何种控制方式,不同品牌,机型都有差异。

比如外部端子控制:通过转换正反转接线端子实现,注意内部参数设定反转允许。

网友H:
各家变频器不一样,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详细说明,找到相应菜单,设定一下就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I:
变频器都有正转输入端子(FOR)和反转输入端子(REV),可以用继电信号去控制实现。。。

网友J:
变频器操作

    注意:所有电器变更参数时都在在线非带载状态,出现故障或变频器修理后,为防止变频器损坏可在输出端加载小功率阻性负载实验确定。

一、    ABB变频器(供水)

1、         进入:按下MENU/ENTER键,显示Par-----查看参数

2、         使用上下键选择reF--------参数给定

3、         按下MENU/ENTER键选择修改参数代码,例如9001

4、         使用上下键修改参数值

5、         修改完毕退出

6、         连续快速按两次MENU/ENTER键则会显示所选参数值,并在参数下戴SET字样。

7、         常用设置代码值

9902------15----------应用宏--------选择SPFC控制

1001------1-----------定义启动端子------D11启动/

1002------6-----------定义启动端子------D16线控启动

1003------1-----------定义正反转----------正转固定

1101------2-----------定义给定性质-------百分比给定

1103------1-----------定义给定值来源-----来至A11

1401------4-----------定义故障做为---------故障动作

1403------31---------定义控制输出方式-----继电器输出

1402------31---------定义控制方式--------继电器控制

二、    三晶变频器

1、         PRGM键在参数修改和故障显示之间转换,显示为Fnnn为修改模式,Fnnn为参数代码。显示“0.XX”为故障代码,用上下键可查看最近四次的报警值;按STOP/RESET键变频器内部故障复位。

2、         使用上下键选择需要修改的参数,按STOP/RESET键移动光标位置

3、         RD/WT键读取参数内容

4、         使用上下键修改参数,使用按STOP/RESET键移动光标位置

5、         RD/WT键保存修改值到EPROM存储器。

6、         常用设置代码值

F000-------主速度频率设定-----0650Hz--------出厂50

F001-------加速时间设定--------06553------出厂10

F003-------定义正转输入端子--------099-------出厂73

F004-------定义反转输入端子-------099--------出厂74

F009-------定义转矩提升----------06%----------出厂3%

F010-------电动机额定频率-------0650Hz--------出厂50

F011-------电动机额定电压------30100%-------出厂100%

F015-------定义上限频率--------0650Hz--------出厂50

F016-------定义下限频率--------0650Hz--------出厂1

F030------定义停机方式-------0减速停机;1自由停机

F031-----反转定义--------0允许;1禁止

F037-----定义输出--------0频率;1电流

F039-----定义运行控制--------0面板;1正反转端子,FWD决定运行与否,REV决定运行方向;2外部端子

F040----定义频率设定方式-------0F000决定;10---10v24---20Ma4,外部电位器;25,面板键盘。

F046----定义M01的输出-------0停止输出;1,变频器停止中;4,变频器故障中;7,变频器运行中;10,输出频率到达。

F051----电子热继电器动作时间----0,不动作;0---120

F052----定义电机电极数--------2,12

F054----定义监视项目-------0,电流;2,输出电流%5,功率。

F062----定义变频器散热器温度,实际温度超过80度,显示Oh故障代码,停机。

F078----定义电机额定容量,定义电动机电流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比值,即对电机的保护。

7、         端子定义

FWD------FWDDCM短接,正转;开路停止;0/24V

RST--------RSTDCM短接,故障复位并停止;0/24V

M01-------可编程开关量输出

VI-----------VIACM之间,0/10V电压输入

CI-----------CIACM之间,4/20mA输入

FM---------FMACM之间,可编程模拟0/10V电压输出

注意:该变频器的端子定义有时需要机内跳线配合。

三、    普传变频器

1、         F000状态下按上下键到需要修订的代码

2、         PRG键选择修改的位数,按上下键修改数值

3、         SET键确认

4、         代码设置

F00------监视选择。0,给定频率;1,实际频率;2,电机实际电流;6,电机实际转速;7,累计运行时间。

F02-------给定频率上限。050Hz,F03=01500HzF03=1F03为设置倍频。

F04------频率给定模式。0,键盘;1V20/10V电压给定;2I24//20mA电流给定;3V2+I28,键盘电位器给定;

F05------控制模式。1,键盘+端子+RS485.

F07------自动转矩提升,0//10%

F13------最大频率。10/300

F16------下限频率

F22------最小运行频率

F24------启动时间。0/60秒。

F27------停止方式。1,自由停车;0,减速停车。

F42------过电压失速保护。0,无;1,有。

F43-------电流限幅。0,无;1,有。

F45-------电子热保护。0,无;1,有。

F52-------RST故障复位。0,复位;1,外部故障/复位。

F53-------风扇启动温度。0/60度。

F55-------禁止反转。0,运行;1,禁止。

F61-------负载类型。0,通用;1,水泵;2,风机;5,提升机;8,变频电源;9,双泵恒压供水;12,转矩控制;13,恒压电源;14,恒流电源。

F69-------输入输出设置。O04输入最小输入电流,0/005

        O05最大输入电流20mAO06DA1输出端子,0不动作;O07DA2输出端子,给定频率,12,实际频率;8,输出转速。

F74------电机参数。b00 电机数;b01  电机额定电流;b02  电机额定电压;b03  电机转速;

注意:该变频器的端子定义有时需要机内跳线配合。

四、    丹佛斯312变频器

1、按   QUICK/MENU键进入菜单,按向下键、按OK键,按向下键选择菜单。按OK键选择该参数,按上下键修改。按OK键确认。

2、菜单说明

0---01       语言      中文、英文

1---20       电机功率

1---22       电机电压

1---23       电机频率

1---24       电机电流

1---25       电机转速

1---71       启动延时

3---02       电机最小转速

3---03       电机最大转速

6---1011 2021

  10V模拟量输入,端子号5354与公共地

6---2223 1213

20mA输入  端子号5354与公共地,模式选择S201\S202

5---505152 模拟输出,端子号42  20mA与公共地,

电位计调速   端子505355;启动端子1218短接;2437短接停止

16---64      端子5454   模拟输入

16---65      模拟输出端子42  mA

16---77      模拟输出端子X30/8  mA

五、    丹佛斯2900变频器

1、按   QUICK/MENU+号同时按下键进入菜单,按向下键、按OK键,按向下键选择菜单。按CHANGE/DATA键选择该参数,按上下键修改。按CHANGE/DATA键确认。按QUICK/MENU+号和CHANGE/DATA,同时接通电源,松开后恢复出厂设置。

2、菜单说明

001         语言      0  英文

002         1本机、0远程

016         本机反转    0无效  1有效

017         复位键LOCAL/RESET   0无效   1有效

102         电机功率

103         电机电压

104         电机频率

105         电机电流

106         电机额定转速

120         启动延时

122         停止功能   0惯性    1直流加持

201         输出频率下限

202         输出频率上限

221         电流极限值,一般为电机额定电流

308         53端子、模拟输入电压,设置最大和最小值

314         60端子,模拟电流输入,设置最大和最小值

319         模拟电流输出端子42  1/4—20mA

六、    ABB变频器(空压机)

故障复位:按ACT键,然后按RESET键,

七、    乐发变频器(选粉机)

1、频率调整端子。 +5V13    可调电阻用电源

                   VI12     频率电压输入0/10V

                   CI           4/20mA

                   GND         公共地

2、模拟量输出端子   FMA   可定义频率、电流输出,直流信号

3、按程序键、再按  ?键 再按功能数据键,进行设置。

   Cd00     控制方式选择  0面板,1、模拟电压、2 模拟电流、3  计算机

Cd02     最高频率

   Cd04     额定输出电压压

   Cd07     转矩提升

Cd11     最高频率

Cd23     电机极数

Cd67     防反转

Cd75     语言选择

Cd69     自动复位

Cd94    电机速度

八、    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

1、         访问授权控制

   在等待运行非带载状态下,按P键,使用上下键选择P051,再按P键,使用上下键将参数变为40(意为可变更参数),再按P键退出(保存),在选择需要变更的参数进行调整。

2、         输入参数

P100-----------电枢额定电流=电机电枢额定电流(或直流柜最大输出电流)*6/100

P101-----------电机额定电压

P102-----------电机额定励磁电流

P104-----------电机额定转速

P107-----------输出电枢电流

P108-----------最大限制输出转速

3、         测速装置

P083==2    意为脉冲测定

P083==1    意为测速电机测定(端子号XT103XT104),输入测速直流电压+/-270V

4、         优化运行

  设置P051=25,保存退出,启动主机------使能-------停机

5、         模拟输出电枢电流

  P749=1     定义端子12\12X175),意为绝对值输出。

6、         转速模拟输出

7、         模拟给定设置

    P710      定义端子67,可定为0//10V4/20mA

九、   预热器推杆的运行

预热器推杆的自动运行,取决于设备硬件和软件两部分,但一般问题均出现在硬件上,主要原因为:接近开关不灵敏(感应距离太远)或是损坏,若用铁器接近接近开关时,开关上的LED灯亮,则说明感应距离太远--------应调整距离,反之损坏,同时要注意测量接近开关是否得电?是否有输出信号;转换开关损坏,若手动可以运行,可转换到自动,测量转换开关的7---83—4是否接通,否则损坏,若运行信号正常但手动不运行,则进行下一步检查;确认电磁换向阀是否损坏,在损坏时体现为正(反)有运行信号,但推杆不动作;接近开关正常输出,但推杆不动作,要检查接近开关输出信号是否正常,是否送到了相应的PLC端子,其路径为接近开关-------转换开关的7—8、或3----4,再经过接线端子到PLC;如果用铁器接近接近开关时,在自动位换向阀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说明该回路正常,一般系换向阀损坏。若在PLC输出端子加载24V电源,推杆动作,则输出后的线路正常;此时可关闭控制柜总电源,重新启动,以恢复和确认PLC是否正常。

     系统的启动:将所有推杆拉出到位,将推杆运行选择在自动位,按故障复位按钮,在手动位启动电机再转到自动位,按下料启动按钮等待启动运行,这时有故障的推杆会出现三次连推后被系统排除,循环进入自动。

网友K:
楼主最好能说出事那个品牌的变频器,这样解释起来比较明了。正反转控制一般都有三种方法,即:操作面板切换,外部端子切换和通讯控制切换。具体的步骤网上应该很多,建议楼主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