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洗砂机故障的方法技巧

楼主(2012-09-10):
洗砂机

结合国内制砂行业的实际情况,上海夏洲重工研制出了砂石洗选机,在清洗砂石中的石粉、泥土等效果显著,也是国内洗砂行业最具影响力的新产品。下面说一些洗砂机常见的故障和解决方法,以便用户在生产时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尽快恢复生产。

1、洗砂量减少或漏砂

产生原因:(1)砂网损坏;(2)砂网固定螺栓脱落。

解决技巧:(1)检查维修或更换砂网;(2)紧固螺栓。

2、传动部分噪音大

产生原因:(1)齿轮润滑不足;(2)齿轮间距变化。

解决技巧:(1)加足润滑脂;(2)调节减速机地脚螺栓并紧固。

3、机架振动

产生原因:(1)联接架螺栓松动;(2)轴承座螺栓松动。

解决技巧:(1)紧固螺栓;(2)检查并紧固螺栓。

4、轴承易损件

产生原因:(1)断油或密封圈损坏;(2)长期缺乏维修和清洗。

解决技巧:(1)按规定加油或更换密封圈;(2)定期清洗。

5、齿轮易损坏

产生原因:(1)没有及时保养;(2)洗沙机轴与减速机低速轴没有达到规定平行度。

清除方法:(1)按规守时间加油;(2)调节使其达到要求。

网友A:
坐马桶大便时,怎样才能不让溅起的水花弄脏

步骤:拉的同时臀部做前后均匀晃动,

大便将成钟摆样运动,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掉落的一瞬间大便沿抛物线轨迹做加速运动,

y=ax^2+bx+c(a!=0); y^2=2px

抛物线的焦点在x的正半轴上,焦点坐标为(p/2,0) 准线方程为x=-p/2

由于抛物线的焦点可在任意半轴,故共有标准方程y^2=2px y^2=-2px x^2=2py x^2=-2py

大便将以你计算出的角度入水,还可以计算出力的大小还有速度

水平位移: x= vo t 水平分速度:vx = vo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竖直位移: y = g t2 竖直分速度:vy= g t

tgq = Vy = Votgq Vo =Vyctgq

V = Vo = Vcosq Vy = Vsinq

动量和冲量: 动量: P = mV 冲量:I = F t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制定出一套科学的,系统化的避免坐马桶大便时不让溅起的水花弄脏臀部的方法。

只要成角度入水就能有效避免,还可以锻炼臀部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