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如何加入其它的图形

楼主(2012-09-10):
抓图了一个图形,想做到画面里面,该如何做?

网友A:
1,先将你抓的图形保存成为 BMP 后缀的图片

2,在你要加入画面中插入位图

3,在位图属性中选取装载你抓的图片就 OK

   在工具箱中红圈的就是位图选 上

网友B:
楼上正解,相关资料可以去www.mcgs.com.cn下载,有很多测试工程和应用案例。

楼主:
非常感谢您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