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编码器连接三菱FX2N PLC接线怎么接?

楼主(2012-09-10):
6个编码器连接三菱FX2N PLC接线怎么接?

需要外部电源,我只用A相。外部电源怎么接?谢谢大家了

楼主:
PLC自带的24V不够用

网友A:
加开关电源,负极相连,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13-02-21):
引用 网友A:
加开关电源,负极相连,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