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412-2dp在线时诊断缓冲区发现故障,如何消除?

楼主(2012-09-10):
我的CPU412-2dp在线时诊断缓冲区发现如下故障提示:
1. 分布式I/O:站返回
2.I/O访问错误,读取
3.在更新过程映像输入表时发生.I/O访问错误
4.在讲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I/O访问错误
。。。 。。。

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我查看了硬件配置在线监控cpu等一切正常,没有报错
a各分布站运行良好,配置与组态统一
b编程应该也没有错误

希望大家能给点思路?

网友A:
是不是有不存在的IO地址?

可能是网络偶发故障,找不到从站造成的,你需要下载一些空的组织块。。。

网友B:
是不是组态的DP站,有的没有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不存在的IO地址? 可能是网络偶发故障,找不到从站造成的,你需要下载一些空的组织块。。。

我判断是网络偶然故障,出现的时间不确定,请教如要下载空的组织块,需要下载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组态的DP站,有的没有通信。

每个站点的输入输出都在使用,好像通信挺正常的。。。

楼主:
(错误的诊断信息贴出来如下)

模块 CPU 412-2 DP 的诊断缓冲区

(分布站7报错)

事件 1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4085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4095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2:34:43.689  1994-03-28

(7号分布站内,一个338模块访问报错)
事件 2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608
FC 编号:     38
模块地址:   43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2:34:43.688  1994-03-28

(7号分布站内,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访问报错)
事件 3 / 120:  事件 ID 16# 39B1
在更新过程映像输入表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14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2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2:34:43.687  1994-03-28

(7号分布站内,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访问报错)
事件 4 / 120:  事件 ID 16# 39B1
在更新过程映像输入表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12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2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2:34:43.687  1994-03-28

(7号分布站内,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访问报错)
事件 5 / 120:  事件 ID 16# 39B1
在更新过程映像输入表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10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2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2:34:43.687  1994-03-28

(7号分布站内,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访问报错)
事件 6 / 120:  事件 ID 16# 39B2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2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2:34:43.686  1994-03-28

(7号分布站内,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访问报错)
事件 7 / 120:  事件 ID 16# 39B2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0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2:34:43.686  1994-03-28

....

....

....

我查看了一下时间,这种错误大概几个小时发生一次,很没有规律。另外,测得的扫描循环时间最长才6ms,而扫描监视时间是150ms,应该足够了,不是看门狗的问题吧。每次都是把这个站的所有模块都给报错一遍,但程序监控运行硬件状态等都一切正常看不出来这个站有何异样。我还特别检查了如piw608等可能会致错的编程,以及不存在的i/o,也没有问题啊。

这究竟是怎么了?有谁遇到过?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挺偏的。。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