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VM06的4KW与维纶通MT8100I 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10):
VM06的MODBUS RTU的通讯协议是多少?地址是怎么写的?前面是加4吗?比如ABB ACS510的话,读取0112的地址就是40112,那么VM06的是什么?有哪位朋友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下吗?

再问下,VM06的加一个和SVC06系列的那个液晶显示屏可以加的吗?另液晶显示屏的信息可以自己更改显示的内容吗?还是买的时候要告知厂家设好?

楼主:
没人吗???有高手解答下吗???

网友A(2012-10-11):
MODBUS 协议格式是通的,说明书上有具体的寄存器地址说明,可以直接应用就可以了。

另外,VM06可以另外采购SVC06上用的LCD液晶屏,显示信息也可以自己更改(通过代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格式是通的,说明书上有具体的寄存器地址说明,可以直接应用就可以了。另外,VM06可以另外采购SVC06上用的LCD液晶屏,显示信息也可以自己更改(通过代码选择)

请问下:
VM的MOBDUS 我想知道现在的电机电流   设定的压力(频率)    实际的压力(频率)   电机的转速  这些地址分别是哪些?

网友A(2013-02-06):
2001 7D1H 指令频率的读取
2002 7D2H 输出频率的读取
2003 7D3H 输出电流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