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三菱PLC的L、N给PLC供电坏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9-10):
项目中用了一个三菱的 FX1S 20MR的PLC,两年了,前天设备改造完了,调试完了以后,一切正常,可是昨天,正式投入使用的时候,设备没反应了,一查,原来是PLC的L、N坏了,PLC的供电没用了,难道要换个PLC,................................................后来后来

...............................................................大家不要喷我,希望能有高手给我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去解决这种三菱PLC的L、N供电坏的问题。

网友A:
硬件损伤,只能找售后了。

网友B:
这个简单,不要接LN了,在PLC的24V输出端接上24V直流电源进去就OK了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我就是这么解决的,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其实24v口就是plc内部的供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24v口就是plc内部的供电口

谢谢!在L、N供电的情况下,同时也输出24V?

网友D:
   在L、N供电的情况下,其输出也是同时有 24V DC,可供小容量电器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不要接LN了,在PLC的24V输出端接上24V直流电源进去就OK了

这个方法简单好用

多谢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L、N供电的情况下,其输出也是同时有 24V DC,可供小容量电器使用

严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