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三菱PLC[FX2N-80MT突然停机,发现PROG.E指示灯闪烁。
liuming。8031

楼主(2012-09-10):
车间以设备运行中停机,电工查看后说是PLC坏,请维修高手解答

网友A:
断电后重新通电呢,还是这现象么?

网友B:
这描述太简单了,要具体情况才能判断

网友C:
用电脑监控一下程序,在重新启动,不行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D:
电池没电了,所以停机

liuming。8031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有电,重新装入程序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运行中停与电池无关 24伏线拿掉看看 是不是外部开关之类短路

网友G(2017-10-11):
运行中的三菱PLC[FX2N-16MR突然停机,发现PROG.E指示灯闪烁怎么处理?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H(2018-10-26):
最起码那个电工说对了:的确是PLC坏了

网友I:
这个以前还真没有遇见过呢

网友J:
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