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 有何亮点?(转帖)

楼主(2012-09-10):
SIMATIC S7-200 SMART PLC 的主要亮点:

 机型丰富,更多选择
 选件扩展,精确定制
 高速芯片,性能卓越
 以太互联,经济便捷
 三轴脉冲,运动自如
 通用SD卡,方便下载
 软件友好,编程高效
 完美整合,无缝集成

如图所示:

楼主:
 CPU模块

全新的S7-200 SMART 带来两种不同类型的CPU 模块,标准型和经济型,全方位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客户、不同设备的各种需求。标准型作为可扩展CPU 模块,可满足对I/O 规模有较大需求,逻辑控制较为复杂的应用;而经济型CPU 模块直接通过单机本体满足相对简单的控制需求。

 CPU模块命名是这样的:
 C开头的是经济型,S开头的是标准型
 经济型,继电器输出型:CPU – CR40
 标准型,继电器输出型:CPU – SR20 / SR40 / SR60
 标准型,晶体管输出型:CPU – ST40 / ST60

 相应的参数对应见下表:

目前根据资料显示,IO扩展、信号板扩展、实时时钟仅限标准型CPU才支持(S开头的CPU)。
 而高速脉冲输出仅限标准型晶体管输出型CPU才支持,也就是CPU-ST40/ST60两款才支持。

 信号板
 对于少量的 I/O 点数扩展及更多通信端口的需求,全新设计的信号板能够提供更加经济、灵活的解决方案
 (我感觉这个类似三菱FX2n主机上的安装模拟量和通信的那个什么232BD、485BD之类的那个意思。)
 不过,经济型SMART PLC是不支持信号板的!
 三种信号板分别是:
 1)型号SB DT04,晶体管输出,提供额外的数字量I/O扩展,支持2路数字量输入和2路数字量晶体管输出
 2)型号SB AQ01,提供额外的模拟量I/O扩展,支持1路模拟量输出,精度为12位
 3)型号SB CM01,提供额外的RS232 或RS485 串行通信接口,在软件中简单设置即可实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