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完成启停怎么做

楼主(2012-09-10):
plc  程序一个按钮完成启停怎么做,请教高手

网友A:
          点动是可以

网友B:
单按钮启停程序,在这个论坛讨论了N次,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C:
看什么PLC。

网友D:
如2楼所说,讨论类似问题的帖子不止一个。

网友E:
好像有13种办法吧。自己多看看吧。

网友F:
这么多方法呀,大家下的功夫可不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PLC。

     单按钮启停程序,在这个论坛讨论了N次,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我发过一次三菱 PLC 的单按键启停程序,还有 N 多 坛友也有这样类似的帖子呀

网友H:
楼主你好!如果是三菱PLC的话这两个例子可以给你参考下···

例子如下图:

01例

02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看什么PLC。            单按钮启停程序,在这个论坛讨论了N次,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我发过一次三菱 PLC 的单按键启停程序,还有 N 多 坛友也有这样类似的帖子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如果是三菱PLC的话这两个例子可以给你参考下···例子如下图:01例02例

严重同意!  2012-09-11

网友K:
学习PLC的入门案例几乎都讲过,单按钮启停关键就是要记忆输出的状态,接收到按钮信号后判断输出状态,是1就复位,是0就置位。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哈哈。明白啦,

网友L:
如果是使用三菱的话有一个最反的指令,ALT, 这最简单了,按钮的常开要用上升沿就可以了

楼主:
对:lqg2008hhy关于如果是使用三菱的话有一个最反的指令,ALT, 这最简单了,按钮的常开要用上升沿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我刚学习见过人家这样用,我有一台英威腾的PLC我看编程手册上面有,在编程软件里面找不到。我自己在家里玩的。

网友M:
用个计数就ok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N:
,,,,,,,,

明白了,谢谢

网友O:
用计数器就可以了,自己好好想想吧!帅哥

网友P:
好的呀我就是不会也没办法帮不到你啦

网友Q:
用一个计数器不就OK了吗

网友R:
别说PLC继电控制也可以搞的,好好想想就知道啦!!!

网友S:
回复楼主;就是一个按钮完成启停,用PLC多少钱?能否节省投资,用一个按钮和小型继电器或加交流接触器,来实现和完成你的任务呢。这一题目可以多多考虑。一星期能否完成?

网友T:
http://www.hrdyb.comhttp://www.hrdyb.com

楼主:
对:7325ef关于别说PLC继电控制也可以搞的,好好想想就知道啦!!! 内容的回复:

首先谢谢了,继电控制什么意思呢?不会,想不出来。

楼主:
对:浒大水关于回复楼主;就是一个按钮完成启停,用PLC多少钱?能否节省投资,用一个按钮和小型继电器或加交流接触器,来实现和完成你的任务呢。这一题目可以多多考虑。一星期能否完成? 内容的回复:

????????????

网友S:
对:笨笨学习关于回复内容:对:浒大水关于回复楼主;就是一个按钮完成启停,用PLC多少钱?能否节省投资,用一个按钮和小型继电器或加交流接触器,来实现和完成你的任务呢。这一题目可以多多考虑。一星期能否完成?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应该按钮的问题,在网上搜索一下。很多。

网友U:
用 上升沿 和下降沿  还有值位 和复位指令就行了  呵呵

楼主(2012-12-15):
引用 网友V:
上升沿 和下降沿  还有值位 和复位指令就行了  呵呵

网友W:
哈,真是来对地方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帮你解决这么个i小问题,这个网站,你值得收藏

网友X:
ALT交替输出指令即可

楼主:
对:纵横军团-黑丫头关于哈,真是来对地方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帮你解决这么个i小问题,这个网站,你值得收藏内容的回复:

哈哈,那是必须的。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