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 的通信功能介绍(转帖)

楼主(2012-09-10):
S7-200 SMART CPU 模块本体集成1个以太网接口(上方端子排左侧)和1个RS485接口(左下角标准9孔母头),通过扩展CM01信号板(RS232或485,如前述,限标准型CPU),其通信端口数量最多可增至3个。可满足小型自动化设备连接触摸屏、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第三方设备的众多需求。

两种通信方式:

1)以太网通信

所有CPU 模块标配以太网接口,支持西门子S7 协议、TCP/IP 协议、有效支持多种终端连接:
 · 可作为程序下载端口(使用普通网线即可)
 · 与SMART LINE HMI 进行通信
 · 通过交换机与多台以太网设备进行通信,实现数据的快速交互
 · 最多支持4个设备通信

 2)串口通信

S7-200 SMART CPU 模块均集成1 个RS485 接口,可以与变频器、触摸屏等第三方设备通信。如果需要额外的串口,可通过扩展CM01 信号板来实现,信号板支持RS232/RS485 自由转换,最多支持4 个设备。
 串口支持下列协议:
 · Modbus-RTU
 · PPI
 · USS
 · 自由口通信

楼主:
与上位机的通信,通过PC Access,操作人员可以轻松通过上位机读取S7-200 SMART 的数据,从而实现设备监控或者进行数据存档管理。
 (PC Access 是专门为S7-200 系列PLC 开发的OPC 服务器协议,专门用于小型PLC 与上位机交互的OPC 软件)

如图所示:

网友A(2013-12-30):
S7-200 SMART  CPU   SR60与TPC1062KX的触摸屏怎么连接?我有USB-PPI电缆,还有

RS-232/RS485   UT-2201商业级接口转换器,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