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温控器和PLC通讯不上,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10):
主要检查以下两部分:
① 温控器侧:
a. 通讯接线是否正确,通讯线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
具体接线参考下图
RS232接线:

楼主:
b.检查调整菜单中通讯写是否有设置为On;
c.终端电阻是不是使用,一般建议使用120欧姆;
d.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通讯协议、单元号是否设置正确(其中MODBUS-RTU数据位和停止位固定为8、1)。

楼主:
② PLC侧:
a.PLC或者适配器的DIP开关是否设置正确;
b. 串口通讯格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设置是否和温控器一样;
c.程序是否编辑正确(主要是指令和通讯格式);
d. PLC的终端电阻是否设置成ON(SCB、SCU、通讯适配);
e.发送协议之后是否有响应代码
有响应代码,对照温控器响应代码表格检查错误
无响应代码,检查如上所有设置和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