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挂CAN-BD网络,终端电阻求助

楼主(2012-09-10):
我现在调试一套汇川的PLC,主站,下挂8个扩展模块,CAN—BD通讯,出现问题:

终端电阻,物理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终端电阻on,网络挂不上;

终端电阻,物理第一个和最后两个终端电阻on,网络通讯正常;速度也正常;

疑问: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如何解决?

         3、如果不解决的话,会有什么隐患吗?

此外,还有一个小疑问,汇川plc 程序中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如何编程序反应会比较快?

现象:单键启停,有时候需要多按几次才能启动或者停止对应电机

希望各位大师帮我想想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个有点像PROFIBUS-DP上的各转换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的设置,应该是首尾在ON上,不会错。

网友B:
线路首尾接终端电阻没错,如果你多连接一个终端电阻,线路的负载会增大,忽略各站的输入电阻的影响,只考虑终端电阻的影响,只在首尾接终端电阻的话,线路的负载是R/2,如果多接入一个的话就变成R/3了。

出现上面的情况,你先看看所用的插头或连接器有没有问题,另外你所用的电缆是不是满足人家要求的规格的通讯电缆。

网友C:
楼主你好!想要单按钮反应快的话可以试一下采集该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2个例子程序如下:

01例

02例

楼主:
对:王者之师-----竹子关于这个有点像PROFIBUS-DP上的各转换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的设置,应该是首尾在ON上,不会错。 内容的回复:

对的,西门子的profibus网络只要头尾两端打到ON就没有问题。在汇川的CAN-BD上我今天做实验了:一个终端电阻都不要,则网络不通;头尾一个终端电阻,网络不通;头一个终端,尾巴两个电阻,网络运行正常,网速基本正常。

此外,这次汇川网络中所用的扩展模块的版本号不一样,如果去掉那个不一样的版本号的模块,则头尾两个终端电阻的情况下,网络正常,速度正常,由此,怀疑这个现象是扩展模块版本号不同引起来的。

真心谢谢你回答我!

楼主:
对:Like_MCU关于线路首尾接终端电阻没错,如果你多连接一个终端电阻,线路的负载会增大,忽略各站的输入电阻的影响,只考虑终端电阻的影响,只在首尾接终端电阻的话,线路的负载是R/2,如果多接入一个的话就变成R/3了。出现上面的情况,你先看看所用的插头或连接器有没有问题,另外你所用的电缆是不是满足人家要求的规格的通讯电缆。内容的回复:

这次网络上用连接器和电缆都是按照汇川的标准配置的,连接器是模块自带的485插头,同样的插头在去掉一个模块的情况尾巴的任意一个模块的时候,两头终端电阻On,网络正常;否则,不正常。

一个终端电阻都不要,则网络不通;头尾一个终端电阻,网络不通;头一个终端,尾巴两个电阻,网络运行正常,网速基本正常。

此外,这次汇川网络中所用的扩展模块的版本号不一样,如果去掉那个不一样的版本号的模块,则头尾两个终端电阻的情况下,网络正常,速度正常,因此怀疑,这样的现象会不会是版本号的影响。

谢谢你帮我想可能性啊。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想要单按钮反应快的话可以试一下采集该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2个例子程序如下:01例02例内容的回复:

先谢谢你的建议了。明天我去试验,晚上告诉你结果。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想要单按钮反应快的话可以试一下采集该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2个例子程序如下:01例02例内容的回复:

不过有时候我感觉,上升沿和下降沿采集不到,是时序问题,还是什么别的?有点什么建议么

网友B:
对:燕子007关于这次网络上用连接器和电缆都是按照汇川的标准配置的,连接器是模块自带的485插头,同样的插头在去掉一个模块的情况尾巴的任意一个模块的时候,两头终端电阻On,网络正常;否则,不正常。一个终端电阻都不要,则网络不通;头尾一个终端电阻,网络不通;头一个终端,尾巴两个电阻,网络运行正常,网速基本正常。此外,这次汇川网络中所用的扩展模块的版本号不一样,如果去掉那个不一样的版本号的模块,则头尾两个终端电阻的情况下,网络正常,速度正常,因此怀疑,这样的现象会不会是版本号的影响。谢谢你帮我想可能性啊。内容的回复:

怀疑你那个版本不一样的模块的终端电阻的连接有问题。可以试试将总线网络断开,将模块的终端电阻置ON,测量两端电阻。

网友D: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想要单按钮反应快的话可以试一下采集该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2个例子程序如下:01例02例内容的回复:

采用了02的办法,很好用,谢谢高手

网友D:
对:Like_MCU关于回复内容:对:燕子007关于这次网络上用连接器和电缆都是按照汇川的标准配置的,连接器是模块自带的485插头,同样的插头在去掉一个模块的情况尾巴的任意一个模块的时候,两头终端电阻On,网络正常;否则,不正常。一个终端电阻都不要,则网络不通;头尾一个终端电阻,网络不通;头一个终端,尾巴两个电阻,网络运行正常,网速基本正常。此外,这次汇川网络中所用的扩展模块的版本号不一样,如果去掉那个不一样的版本号的模块,则头尾两个终端电阻的情况下,网络正常,速度正常,因此怀疑,这样的现象会不会是版本号的影响。谢谢你帮我想可能性啊。内容的回复:怀疑你那个版本不一样的模块的终端电阻的连接有问题。可以试试将总线网络断开,将模块的终端电阻置ON,测量两端电阻。内容的回复:

模块的终端电阻都是暗藏的里面的,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到,还望指教

如果测量出来真的是终端电阻连接问题,我们自己有办法解决么?

谢谢啦,我是新手,现场经验少,别嫌我笨啊

网友B:
对:wangfangsfm关于回复内容:模块的终端电阻都是暗藏的里面的,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到,还望指教如果测量出来真的是终端电阻连接问题,我们自己有办法解决么?谢谢啦,我是新手,现场经验少,别嫌我笨啊内容的回复:

将终端电阻置ON后直接测量输入端子的CAN_H与CAN_L之间的电阻呀,应该在120欧姆左右,如果真是终端电阻的问题,要么直接换模块,要么自己接一个120欧姆电阻。

楼主:
对:Like_MCU关于回复内容:对:wangfangsfm关于回复内容:模块的终端电阻都是暗藏的里面的,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到,还望指教如果测量出来真的是终端电阻连接问题,我们自己有办法解决么?谢谢啦,我是新手,现场经验少,别嫌我笨啊内容的回复:将终端电阻置ON后直接测量输入端子的CAN_H与CAN_L之间的电阻呀,应该在120欧姆左右,如果真是终端电阻的问题,要么直接换模块,要么自己接一个120欧姆电阻。 内容的回复:

好滴,明天我来测量下。谢谢您的耐心。有结果了告诉您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想要单按钮反应快的话可以试一下采集该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2个例子程序如下:01例02例内容的回复:

如果在实际应用中,激活定时器的按钮,我用的不是上升沿,而是直接用的常开点,会有什么隐患吗?

能跟我说说,在程序中采用上升沿的好处吗?

再次表示下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