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光电传感器,检测5mm的孔

楼主(2012-09-10):
如题,检测5mm的一个孔

用漫反射的光电

有没有圆柱的,光斑小的,

推荐一下

网友A:
欧姆龙有款合适,具体型号查不到了

网友B:
我有一整套小光点检测方案。1.5MM稳定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整套小光点检测方案。1.5MM稳定检测。

传感器型号?

网友D:
没有用地;学习!!!!

网友E:
   这个品牌多的,伦茨的  46 也行的说 !

网友F:
奥普士 OPTEX···主要专注于测量这块的传感器。

应该有楼主需要的这款的。

http://www.stately.com.cn/

网友G:
随便找一款带光纤感应接头的就行。

网友H:
奥托尼克斯:http://www.autonicschina.com/ 或者 欧姆龙:http://www.fa.omron.com.cn/default/Index.jsp,具体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让对方帮你选型(最好再询一下价格)。

网友I:
这个与你的检测距离有很大关系,孔有多深,什么材料,==都要考虑

网友J(2012-12-27):
用光纤传感器,漫反射,如果检测距离OK,普通的光纤传感器最小检测的物体为0.1mm

网友K:
你的介绍一下孔的情况,是孔还是洞?怎么个位置?

网友I:
画一个图,比较有参考性

网友L:
SUNX  EX-30,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松下神视代理

网友M(2013-05-09):
提及一下属于顶级的,可以在距离1米外检测感应到1mm细小圆孔、、、、

另外一种直径3MM电感式接近开关,再有电容式牙签型1.5MM接近开关都有感应5MM孔功能!!

网友N(2013-10-22):
奥托尼克斯BF5系列  陪FT620-10的光前线  大约一毫米

网友O(2015-12-07):
IMS的光电传感器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