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能否并联多个电机

楼主(2012-09-10):
我手头有个0.75变频器,并联2个0.37电机是否可行?需要改什么参数吗?

网友A:
可行,只是容量刚刚的好,负载不能过大呀 !

网友B:
我们常这样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正如1楼所说的,负载不能太大

网友D:
可以的,负载不能过载

网友E:
一个算什么 功率足够大 带N个小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F:
这是可以的,变频器,说白了就是个电源

网友G:
两个电机同时运行的话,这种效果感觉不太好,如果不是同时动作的,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来用

网友H(2012-12-04):
可以的,负载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I:
可以的,变频器功率最好大点。

网友J:
肯定是没没问题的,不过我想知道,有这么小的变频器么?哪个厂家的啊

网友K:
这是可以的,变频器,说白了就是个电源

精辟

网友L(2013-01-06):
西门子有单轴和多轴之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