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我以前没做过AB的项目,现在项目上要用到RSLogix5000_V20(CPU是L71),不知道RSlinx和RSNetworx_for_EtherNet需要用什么版本才行?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版本高的兼容性好点,

网友B:
只用过一次,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能过来给讲解一下

网友C:
RSLinx Ver: 2.59.00.Build: 8 (CPR 9 SR 5)

网友D:
这么高的版本啊,我还没有呢

网友E:
RSNetworx_for_EtherNet这个没必要装吧

楼主:
我的系统是E网的,从站都挂在E网上,应该要安装RSNetworx_for_EtherN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