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电抗器能共用不?

楼主(2012-09-11):
原来进口设备上是一台 CT 变频器一个电抗器,可是现在的设备过来,发现一个电抗器拖几台 SP 变频器 ,请问这样对变频器有效果不?

网友A:
不是对变频器有什么效果的问题,而是输入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保护电网的电能质量,为了不使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反馈回电网,而使电网变差,从而影响其他用电用户的用电环境(主要是保护电网的纯净)。。。

网友B:
交流电抗器的作用:
    1.降低主电源谐波、浪涌和峰值电流。
    2.提高低频传导抗干扰性。
    3.保护驱动机构的电力电子元件。
    4.提高功率因数。
    5.防止主电源的电压尖脉冲引起的跳闸。

一个电抗器拖几台变频器,这样要求电抗器的额定电流也要大

网友C:
      变频器和调速器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来自浪涌电流和浪涌电压的冲击,会严重损坏变频器和调速器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所以要在其前面加装输入电抗器,用以抑制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保护变频器和调速器,延长其使用寿命和防止谐波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和调速器是采用变频的方式调速的,所以在调速的时候经常会产生高次谐波和产生波形畸变,会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为此,须在输入端加装一个进线电抗器,可以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及抑制谐波电流,滤除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改善电网质量。输入电抗器一般是串接在变频器前面,假如你下面并联的变频器不是同时启动,或者不是同时调速,同时电抗器的额定电流大于各变频器额定电流的总和,应该也是有效果的!

网友D:
电抗器的额定电流大于各变频器额定电流的总和,是可以的。

网友E:
只要余量足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