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 CP1H CP1E等系列在WIN7下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2-09-11):
请教欧姆龙PLC  CP1H  CP1E等系列在WIN7下的编程软件?我现在用的是CX-Programmer V9.2 。

谢谢!

网友A:
CX-9.3  9.4 都支持WIN7 系统的。

网友B:
V8.2 就可以用在Win7 32Bit OS中了,更不用谈V9了。

网友C:
说着都可以

真正安装的时候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D:
我用是CX- ONE 9.4要WONDOWS7中正常使用

网友E(2012-11-02):
下个 cx one 4.0就可以了。

网友F:
cx one 4.0哪里有下载了

网友G:
CX-ONE4.0 就可以安装在WIN 7 了,不过我我的是32位旗舰版的。CX-ONE不容易下载到吧,找代理商要吧。

kongdedao@laticrete.com.cn

网友(2016-03-01):
谢谢楼主,!!!!!!

kongdedao@laticrete.com.cn

网友:
急求此软件!谢谢。。。。。。

网友H:
对: kongdedao@laticrete.com.cn 急求此软件!谢谢。。。。。。 内容的回复!

直接去欧姆龙官网,免费注册一下。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I(2017-12-14):
直接去欧姆龙官网,免费注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