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Soft 2.30软件不能监控ES plc?

楼主(2012-09-11):
今天看到台达网站有了新版本下载试一下,用ES   plc程序上载下载没有问题,可是不能监控显示通信逾时错误,有时可以监控一会,然后报错误,不知需要设置那里?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监控EH3就没有问题,可以长时间监控。

网友A:
同感,不过不是不能监控,是很容易中断,一会儿就断线了。主要是旧版本的有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是最新版本不能用,是不是plc太老了?

网友B:
升级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周到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监控时莫名中断。可能是新版软件有问题吧!2.20的我还没有发现过。

网友D:
估计台达公司还在测试WPLSoft 2.30的bug?近几个月未见新版本释放出来。建议你使用电脑的串口(非转接口)连台达PLC、软件的通讯站号设置成1!

网友E:
据5楼和楼主所说,则是2.30版本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我的串口卡接触不良搞不清,应该是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