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求解

楼主(2012-09-11):
plc 程序里 有这么三段  $MOV "C-1-0-0-0-3-0-0-0-0-0-1"D4029

                                MOV K6 U0E

                                G.PRR U0E D4140 M10100

哪位能告知这些命令应该怎么解释,或在什么手册上可以看到这些指令

公用指令篇里也没有这些指令

网友A:
功能指令里肯定有啊!

楼主:
公共指令篇 里没有找到啊

网友B:
楼主您好!你试试想一下 前面带$带G.的···会不会做伺服插补的···

  $MOV "C-1-0-0-0-3-0-0-0-0-0-1"D4029

  MOV K6 U0E

  G.PRR U0E D4140 M10100

就像数控系统那样的G代码。

你那个是不是在数控系统搞下来的程序???

网友C:
1,$MOV "C-1-0-0-0-3-0-0-0-0-0-1"D4029   是把(C-1-0-0-0-3-0-0-0-0-0-1)指定软元件中的字符串传送到(D4029 )指定前面的软元件。

,2,MOV K6 U0E   不解释。

3,G.PRR U0E D4140 M10100 这条指令将传送一些用在以U0E指定的非过程协议的用户结构数据,根据用(S)指定的软元件或前序软元件中的控制数据k6,同时也将传送用户结构指定区域的数据。

qq:949396417

网友D:
这些是新出的功能吧,以前没见过,那个系列的PLC?

网友E:
看不懂的路过,留个脚印。

网友F:
看不懂,留下脚印好了

网友G:
在GX软件里,这些指令根本输不进,看不懂啊,路过滴,留下个脚印吧

网友H(2012-10-15):
是不是乱码的,或者不是PLC 用单片机写的啊?

或者Plc支持C语言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