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运行原理

楼主(2012-09-11):
余老师您好888888888

网友A:
PLC的工作原理

1. 扫描工作原理
当PLC运行时,是通过执行反映控制要求的用户程序来完成控制任务的,需要执行众多的操作,但CPU不可能同时去执行多个操作,它只能按分时操作(串行工作)方式,每一次执行一个操作,按顺序逐个执行。由于CPU的运算处理速度很快,所以从宏观上来看,PLC外部出现的结果似乎是同时(并行)完成的。这种串行工作过程称为PLC的扫描工作方式。用扫描工作方式执行用户程序时,扫描是从第一条程序开始,在无中断或跳转控制的情况下,按程序存储顺序的先后,逐条执行用户程序,直到程序结束。然后再从头开始扫描执行,周而复始重复运行。

PLC的扫描工作方式与电器控制的工作原理明显不同。电器控制装置采用硬逻辑的并行工作方式,如果某个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或断电,那么该继电器的所有常开和常闭触点不论处在控制线路的哪个位置上,都会立即同时动作;而PLC采用扫描工作方式(串行工作方式),如果某个软继电器的线圈被接通或断开,其所有的触点不会立即动作,必须等扫描到该时才会动作。但由于PLC的扫描速度快,通常PLC与电器控制装置在I/O的处理结果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2. PLC扫描工作过程
PLC的扫描工作过程除了执行用户程序外,在每次扫描工作过程中还要完成内部处理、通讯服务工作。如下图所示,整个扫描工作过程包括内部处理、通讯服务、输入采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五个阶段。整个过程扫描执行一遍所需的时间称为扫描周期。
扫描周期与CPU运行速度、PLC硬件配置及用户程序长短有关,典型值为1~100ms。在内部处理阶段,进行PLC自检,检查内部硬件是否正常,对监视定时器(WDT)复位以及完成其它一些内部处理工作。在通讯服务阶段,PLC与其它智能装置实现通讯,响应编程器键入的命令,更新编程器的显示内容等。
当PLC处于停止(STOP)状态时,只完成内部处理和通讯服务工作。当PLC处于运行(RUN)状态时,除完成内部处理和通讯服务工作外,还要完成输入采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工作。
PLC的扫描工作方式简单直观,便于程序的设计,并为可靠运行提供了保障。当PLC 扫描到的指令被执行后,其结果马上就被后面将要扫描到的指令所利用, 而且还可通过CPU内部设置的监视定时器来监视每次扫描是否超过规定时间,避免由于CPU内部故障使程序执行进入死循环。

网友B:
哈哈哈  发给我的?

网友C:
好东西,大家用共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