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可以和西门子200的USB的PPI电缆通讯吗

楼主(2012-09-11):
MCGS可以和USB的PPI电缆通讯吗

网友A:
和USB PPI怎么通讯?你是要下载程序用那个通讯电缆?

没有用过200的线下载过MCGS的触摸屏,  昆仑通态的直接可以用网线下载,多方便!

和200的PLC通讯,直接接一跟线就好了!

网友B:
   和USB PPI怎么通讯?

MCGS的触摸屏和 S7-200 的通讯线在屏的那张纸上就有,2. 3 .8 线对接就行,直接搞定,不用 PPI 协议通讯的说

网友C:
好像不能用usb口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