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数控系统M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数控系统在执行NC程序中M代码时,比如M56机床防护门打开,在防护门打开过程中,NC程序是一直停在M56这一行的,一旦PLC检测到防护门打开到位信号后NC程序自动跳到下一行,若是没有检测到到位信号,NC程序将一直停在M56,一定时间后系统显示“无读入使能”。我的问题是:在PLC编程实现自动门打开动作过程中,NC是怎样确定此M代码执行成功?应该是PLC给了NC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是怎么给的。请各位给我说说这个原理。

网友A:
在读到NC程序的M56指令后,PLC向执行机构发出防护门打开信号,执行机构启动将防护门打开到位后其到位开关动作并将信号反馈到PLC,PLC通过读到开门到位信号后确认门已经打开,M56执行完毕。如果PLC没有接受到开门到位信号,将禁止读入其他NC程序,显示"无读入使能".

网友B:
楼上的理解可能有错误,SIEMENS的M代码在PLC中的体现只是一个脉冲信号,没有M56执行中或执行完毕这个概念。程序停在M56处,实际上在PLC已经通过对应的V变量接收了M56的脉冲信号。要控制程序走或不走,有很多种方法示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通过检测防护门到位开关来触发程序暂停状态,无轴使能状态,等等。

楼主(2012-12-13):
对:alame关于在读到NC程序的M56指令后,PLC向执行机构发出防护门打开信号,执行机构启动将防护门打开到位后其到位开关动作并将信号反馈到PLC,PLC通过读到开门到位信号后确认门已经打开,M56执行完毕。如果PLC没有接受到开门到位信号,将禁止读入其他NC程序,显示"无读入使能".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对,我后来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实现的。非常感想

楼主:
对:Gerddy关于楼上的理解可能有错误,SIEMENS的M代码在PLC中的体现只是一个脉冲信号,没有M56执行中或执行完毕这个概念。程序停在M56处,实际上在PLC已经通过对应的V变量接收了M56的脉冲信号。要控制程序走或不走,有很多种方法示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通过检测防护门到位开关来触发程序暂停状态,无轴使能状态,等等。 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有道理,不过触发程序暂停状态或无轴使能状态这种方法我没试过,有时间我试验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