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收缩包装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2-09-11):
 收缩包装机一旦被用到了出产线上,就要保证热收缩包装机有良好的不乱性,能够跟出产线上其他设备兼容,相互配合共同出产。现在市场上良多热收缩包装机都可以连接各种出产线,进行流水线操纵,为保证热收缩包装机在工作工程中可以顺利的完成整条线的工作,对于设备的常见故障操纵职员应该了解一些常见题目。
热收缩包装机在流水线中工作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有以下几种。
   1、这是一个在出产中比较常见的题目,那就是热收缩包装机在包装出产时膜料易偏移并无法正常送料,这会使热收缩包装机不能正常对物件进行热收缩包装,那么可以调整膜卷位置和张力平衡杆,假如两者均无效,可通过调整上三角板的角度来解决。如上层膜料偏离夹料链条,可将上三角板向顺时针方向调整;如下层膜料偏离夹料链条,可将上三角板向逆时针方向调整。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一热收缩包装机故障题目。
   2、我们知道热热收缩包装机主要靠的是热收缩的方式进行包装,有时热收缩包装机在包装出产的时候,包装部位升温缓慢或不能打到尺度包装温度(摄氏160度以上),泛起这种题目可使包装不能达到预期的包装目的。热收缩包装机加热过程靠得是加热器,应该先检查加热器主电源线路,加热器的线路是主电源线经由一个吸磁开关再到电热管,所以应先检测吸磁开关各接点是否正常。
   3、在进行多物件集束包装时,热收缩包装机无法探测到被包装物体,包装时对包装造成损害,使包装工作无法进行,泛起这种情况是由于,热收缩包装机在进行集束包装时物件中间的间隙影响到了电眼的探测,只需要对热收缩包装机的电眼探测角度调整为斜角即可,避免以上现象的产生。

网友A:
去掉外链,还是不错的帖子,只是发到仪表好像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