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7系统64位松下PLC USB驱动程序

楼主(2012-09-11):
我新电脑是WIN7系统64位,没有RS232接口只有USB接口。今天想把FP-X C40R的程序上传电脑,可怎么也连接不上。查看设备管理。发现没驱动程序。我用的是FPWIN GR V2.911  我的邮箱:zhujiyuan@sohu.com  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真的没有

改XP吧  我就是这么干的

其他的例如OMRON PLC驱动也不行

趁早换

网友B:
FPWINGR和FPwinPRO均自带驱动,win7(32bit,64bit)驱动不存在问题,您查查是不是您线或设置的问题,可联系我,qq6312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