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D204L连接电脑

楼主(2012-09-11):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的步科MD204L连接不上电脑啊,我用的笔记本,串口是USB转232,9针是自制的,提示TP200无响应。

网友A:
USb驱动安装好

串口线正确

软件里面选择正确的COM口

软件正确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2-12-08):
步科的232九针串口接线与一般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要确认下串口线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