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 7.5KW变频器用作升降机时出显滑车

楼主(2012-09-11):
ATV71 7.5KW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用作升降机,二线制、二段速。

参数设置如下:

电机参数按电机铭牌设,只设了:额定电压、电流、转速、速比

变频器参数只设了:加速时间、减速时间、低速、高速(SP2)、R1、R2

R1用作变频器报警,R2用作电机抱闸用。都设置为FLT

Li1、Li2、Li3分别由外部PLC控制继电器实现:正转、反转、变速。

升降机运行正常,运行几个月后出现滑车,滑车出现的机率越来越大,

滑车表现在:当运行信号停止后,升机降不能正常停止,还会滑行一小段距离后才能停止。

希望大侠们帮忙,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不妨加制动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制动电阻的,谢谢你

网友C:
减速时间太长  还有就是延时抱闸设的时间太长了     还有就是制动电阻加了  制动单元打开了吗?看下电阻是否发热!

网友D(2013-05-02):
ATV71有制动逻辑控制功能,为什么不用呢?把R2继电器设置为制动逻辑功能,用来控制抱闸。

网友E:
变频器参数没有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