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报警画面

楼主(2012-09-11):
  在使用台达触摸屏的时候,每个报警设置一个画面,有的时候新的报警画面出现的时候,旧的报警解除的时候,旧的画面还存在,为什么啊?而且有的时候同一个报警画面要人为关闭3次才消失,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有谁能告诉我。

网友A:
我安排人给你处理,你的是B的屏还是A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排人给你处理,你的是B的屏还是A的屏。

我的是B屏,我的这种情况是在报警出现频率高的时候

网友C:
估计是设置问题或者程序问题?!不能将报警信息做在一个画面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HMI其他操作都正常吗?只有报警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需要检查下设置。另外还要排除地址冲突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