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中电机和编码器的同轴度是如何保证的

楼主(2012-09-11):
RT,不了解伺服电机中,电机和屁股后面自带的编码器是如何保证同轴度的呢?这里面有用到什么特殊技术吗

网友A:
伺服电机中,内部后端的编码器直接和伺服电机的主轴相连接。

网友B:
安装有什么技术方面的还没注意呢,不过盖面加工要求比较严格,不平的话,装Encode很难平。另外装好后,如果不平,测试的时候,电机声音会很大。

网友C:
如果装不好的话,编码器计数不准,而且振动会引起损坏。

网友D:
没啥特别的,就是用空心轴编码器,直接套在轴上,再用弹性金属片将外壳与电机壳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