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的脉冲问题

楼主(2012-09-11):
各位大侠用过伺服的会的高手们帮我解答一下下面那个指令是输出了多少个脉冲吖?就是172指令,只给了K300的频率,从Y0输出,我怎么知道Y0是输出多少个脉冲吖?

追问:300HZ的脉冲是多少个脉冲吖?高手门帮记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300HZ——Y0每秒发送300个脉冲!    X3置ON,Y0发送控制脉冲给伺服驱动器!脉冲频率决定伺服电机的旋转速度!

网友B:
300Hz是表示脉冲速率,JOG指令按指定的脉冲速率动作,不限定脉冲数。没有定位功能。

楼主:
对:梦飞关于300Hz是表示脉冲速率,JOG指令按指定的脉冲速率动作,不限定脉冲数。没有定位功能。 内容的回复:

那我把K300换成可以改写的DT寄存器,这样就可以增加或减少脉冲速率来调节速度了对吧?还有我还请问一下,用JOG指令是不是得先给伺服设个脉冲的吖?

网友C:
这跟脉冲多少没关系,X3断开就停止输出脉冲,300只是一个快慢的问题

网友D:
K300代表的是频率。JOG指令可有目标值,也可以不是定目标值

网友E(2019-06-04):
过来学习一下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