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lFlow XMT868超声波流量计220VAC送电空开跳闸,为何

楼主(2012-09-11):
   各位工控前辈,今早上给DigitlFlow XMT868超声波流量计220VAC送电空开跳闸,流量计内并有火花产生。在送电前后都火线跟零线分别对地测得的电阻值都是8兆欧,电源回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不知道是表的问题还是什么?请各位指教下!

网友A:
火线跟零线对地电阻没问题,那火线与零线之间呢,是否现场接线端子处有毛刺产生短路现象,如果接线端子没有拧紧,出现松动。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火线跟零线对地电阻没问题,那火线与零线之间呢,是否现场接线端子处有毛刺产生短路现象,如果接线端子没有拧紧,出现松动。内容的回复:

   这个没有问题,今天再次把两端的线都脱开了再量,测得的电阻都是无穷大了,送电成功了;但是,表头的显示确没有了,具体问题现在也还没有查出来,都还没有投用就这样了,真是无奈的很。

网友B:
表头已经没有显示了;说明里面的电路板已经在第一次送电的时候烧了,而且短路了,所以空开跳停了;可以看看内部的变压器是不是坏了,或许就是变压器的线圈烧断了呢!

楼主:
  有这么的想法,但还没有验证,在等厂家答复;毕竟第一次送电之前测得的技术参数都是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