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 的运动控制(转帖)

楼主(2012-09-11):
三轴 100 kHz 高速脉冲输出,实现精确定位

 运动控制基本功能
 · 标准型晶体管输出CPU 模块,ST40/ST60 提供3 轴100 kHz高速脉冲输出,支持PWM(脉宽调制)和PTO 脉冲输出
 · 在PWM 方式中,输出脉冲的周期是固定的,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由程序来调节,可以调节电机速度、阀门开度等
 · 在PTO 方式(运动控制)中,输出脉冲可以组态为多种工作模式,包括自动寻找原点,可实现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控制,达到调速和定位的目的
 · CPU 本体上的Q0.0,Q0.1 和Q0.3 可组态为PWM 输出或高速脉冲输出,均可通过向导设置完成上述功能

楼主:
PWM 和运动控制向导设置
 为了简化应用程序中位控功能的使用,STEP 7- Micro/WIN SMART 提供的位控向导可以帮助您在几分钟内全部完成PWM、PTO 的组态。该向导可以生成位控指令,您可以用这些指令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对速度和位置进行动态控制。
 PWM 向导设置根据用户选择的PWM 脉冲个数, 生成相应的PWMx_RUN 子程序框架用于编辑。
 运动控制向导最多提供3 轴脉冲输出的设置,脉冲输出速度从2 Hz 到100 kHz 可调。

运动控制功能特点

提供可组态的测量系统,既可以使用工程单位(如英寸或厘米),也可以使用脉冲数
 · 提供可组态的螺距误差补偿
 · 支持绝对、相对和手动位控模式
 · 支持连续操作
 · 提供多达32 组运动动包络,每组包络最多可设置16 种速度
 · 提供4 种不同的参考点寻找模式,每种模式都可对起始的寻找方向和最终的接近方向进行选择
 运动控制的监控
 为了帮助用户开发运动控制方案,STEP 7- Micro/WIN SMART 提供运动控制面板。其中的操作、组态和包络组态的设置使用户在开发过程的启动和测试阶段就能轻松监控运动控制功能的操作。
 · 使用运动控制面板可以验证运动控制功能接线是否正确,可以调整组态数据并测试每个移动包络
 · 显示位控操作的当前速度、当前位置和当前方向,您还可以看到输入和输出LED(脉冲LED 除外)的状态
 · 查看修改在CPU 模块中存储的位控操作的组态设置

应用案例:

网友A:
PLC可以这样用吗 不懂.........

网友B(2014-05-07):
你的案例在哪里啊???????

网友C:
楼主这些都是很基础的PTO指令运用方式。

如果CPU扛的住的话,还能使用PTO指令在1MS中断里面编写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三轴联动等算法。

如果CPU性能再强点甚至直线连续插补,圆弧连续插补。

合信CPU的插补,连续插补指令当初就是先通过SMB34设置1MS中断编程实现才放到底层的固件的。

网友D(2015-01-16):
你的案例在哪里啊???

网友E(2018-03-28):
这是啥?案例呢~

网友F:
很好的资料   下载学习

网友G:
案例在何方

网友G:
来点干货 程序

网友H(2018-07-31):
楼主东西很好,好东西,分享一下。

网友I(2018-11-10):
楼主东西很好,好东西,分享一下

网友J(2019-06-12):
很好的东西,分享一下

网友K:
说明都没有的

网友L(2019-08-01):
楼主东西很好,好东西,

网友M(2019-11-28):
楼主东西很好,好东西,111

网友N:
来点干货  坎坎坷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