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E伺服,位置误差整定时间100+ms

楼主(2012-09-12):
从图中可以看到,速度曲线我们已经可以调到几乎重合了,但是位置误差的整定时间差不多130ms左右,这样的整定时间对于很多工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参数调整的问题。

请教各位,如何缩短这个位置误差的整定时间?大家一般调整到什么程度?

网友A:
这个指标差了点,是不是与机械结构有关,空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