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不能监控

楼主(2012-09-12):
新手求教,S7-micro WIN 不能监控,能下载,在PLC设置为STOP时又可以监控,在RUN状就出现通信超时的情况。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报警
 ,不知为什么?小弟最近想做一个S7-200和DANFOSS MODBUS通信,如果同志们有类似的程序,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帮你顶起。modbus通讯你要这库。看有没有类似弄过丹佛斯的。

楼主: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帮你顶起。modbus通讯你要这库。看有没有类似弄过丹佛斯的。内容的回复:

多谢!安装好了库,现在有点点头绪,但还是不能监控,在找原因

网友B:
modbus?监控?

modbus对应的串口与监控的串口是CPU上同一串口吗?如果是,那很遗憾的告诉你,你换成2个串口的CPU或者扩展一个EM277来调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dbus对应的串口与监控的串口是CPU上同一串口吗?如果是,那很遗憾的告诉你,你换成2个串口的CPU或者扩展一个EM277来调试吧

同意,你不能让一个通讯口即当娘来有当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dbus对应的串口与监控的串口是CPU上同一串口吗?如果是,那很遗憾的告诉你,你换成2个串口的CPU或者扩展一个EM277来调试吧

谢谢指教。是的,呵呵,确实如此。

网友E(2012-12-30):
明白,串口占用了,还正常,用个CPU226

网友F:
是不是你的 MOUDBUS 的端口与 CPU 的通讯端口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