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
大家见过挤压导通的导线吗?自动运输机器人使用的

楼主(2012-09-12):
自动运输机器人使用的,当撞击时导线就导通,请问哪有的买?谢谢
2芯导线是类似屏蔽线的线组成

网友A:
主要是中间那层材料,挤压了才导通

网友B:
压敏导电橡胶的导电性随着压力的增加电阻变小,在不受力时一般为绝缘体。它有2种类型:(1)开关型,不受压力时为绝缘体(断路),当压力达到一定值后,电阻急剧降低至导电状态(接通);(2)类比型,其电阻值随压力的变化而逐渐变化。开关型压敏导电橡胶可用于制造固态开关元件及无冲击开关元件,如高速公路或道路用的车辆资讯感测器等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