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USS通信小结

楼主(2012-09-12):
                                                S7-1200USS通信小结

一、通信指令
    1.DRV
指令:走的是PZD传输,因为PZD的处理优先级最高,所以在速度上快一些;PZD 传输的是控制字和设定值或者状态字和实际值,通俗的讲是用来控制440变频器启动/停止、speed读取/设定、控制字的输入和状态字的读取;
    2.PORT
指令,是用来设置端口参数的,一个RS485模块对应一个PORT指令,可以放在OB1或者循环中断块中;
    3.RPM
WPM走的是PKW传输,是用来读写440参数的;

注:指令的详细介绍在1200系统手册204页起

二、MM440重要通信参数
    P1000      5
通过com链路设定
    P2000          100
基准频率
    P2011           X
设备通信地址

三、通信注意的几个问题
    1.RS485
通信模块的通信地要与变频器的通信地连接到一起,抑制共模干扰;
    2.
一个通信模块最多挂接16个变频器,最后一个变频器设备要加MM440自带的有源终端电阻,排除信号反射干扰;
    3.DRV
指令的EN端可以一直接通;程序中出现多个RPMWPM时,他们的EN端不能同时接通。
    4.
一个通信模块挂接的变频器较多时,可以考虑使用形参做设备地址,用处理形参来达到与多个变频器通信的目的,这样省内存;
    5.DRV
指令的speed为百分比,而P2000参数为通信的基准频率,把P2000设为100HZ,我们设定/读取频率为50时,(50%x100=50)就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