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怎样判断上限下限公共点

楼主(2012-09-12):
请问各位电接点压力表怎样判断上限下限还有公共点?怎样用万用表测量。我们单位用的是青岛华强仪表生产的电接点压力表。昨晚我值班时用万用表量了下有两个点,什么颜色的忘了,是通的,应该是共用点和下限两个线吧,可是怎样测量共用点和上限两个线呢?我百度了下,说和表壳相通的是地线,可我都测量了也没见和表壳相通的呀。是不是电接点压力表是坏的?在值班室放着呢,估计是坏的。可要是好的话?应该怎样测量呀?感谢您的仔细回复!先谢了!

网友A:
把壳子打开一目了然 一般的是黄线是公共点 红线是上限  绿的是下限

网友B:
看标识和导线颜色判断,标字母B或导线颜色为黄色者是公共接点;标字母L或导线颜色为绿色者是下限接点;标字母H或导线颜色为红色者是上限接点。

网友C:
为啥不使用限值指针动一动?虽然实际压力为零,但那个限值指针好像可以调到0以下吧

网友D:
上下限平常只有一路与公共线导通,所以上下限的接线之间是不导通的,那么导通的一根就是就是公共线了,另一根就是压力表指针与设定值之间的那根线了,另一根也就出来的,其实很好判断的只要把上下限旋钮转动一下打到导通位置即可测试。

网友E:
向以上各位小哥哥致敬咧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和热心答疑,下午去帮一个人接配电盘去了,刚回来看到大家的回复。明天我上班再仔细看看。然后向大家汇报!

网友F:
上面应该都有标识图的啊,或者说明书上有,还有你可以通过拨那个针来测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标识和导线颜色判断,标字母B或导线颜色为黄色者是公共接点;标字母L或导线颜色为绿色者是下限接点;标字母H或导线颜色为红色者是上限接点。

网友H:
我接过但是不记,又学习了一次

楼主:
发几张照片,让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
这是在我们值班室放着的一块换下来的坏了的表,我用蜂鸣档测量了下,黄线和绿线始终是通的,去仓库想领一块新的表来研究下,可仓库里也没有备件了,哎!还是没测量成,本来想彻底的研究下,这下还只能“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