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HMI可以将画面旋转180度吗?

楼主(2012-09-12):
因为安装空间太小,数据线与机壳干涉,需要把HMI倒过来安装
请问:怎么才能把HMI的显示画面掉180度
 eb8000软件里面能直接设置吗?

网友A:
没发现有这功能

网友B:
威纶触摸屏的接口确实很烂,可以用一个转换头转换一下。

网友C:
都能把  HMI 倒过来安装鸟,为什么正着安装还差这么一点地方 ? 那你的电柜不是太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