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器人定位的问题和三维数模问题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12-09-12):
    因公司发展需要,准备投入对机器人的工程应用。但是小生初次接触工业机器人。有很多东西不太懂。所以在这里有些问题请教。

我公司是做机电一体化的。现在行业内对工业机器人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公司打算投入对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技术。主要工作在自动钻孔、喷涂、切割方面。但是加工工件都是catia的三维数模。外型乱七八糟各种都有。那问题来了:

    1、比如喷涂和切割。由于加工工件是三维立体的,比如弧形的机体外壳。切割时得按照一定坐标走向切割,这个是怎么个定位的呢?使得刚好切出来的是需要的。我的意思是怎么确定工件的相对坐标零点。

    2、在现有的工业机器人如kuka、川崎、abb、法拉克等中,是否有将三维数模直接转换成坐标数据的,结合上面说的坐标零点,那么就可以自动加工。。。

网友:
唉。。没人理俺。。。。。。是太简单了还是啥的??

网友A:
有是有的,估计价格高,离线方式对机械精度要求高。现在大部分还是教导取点方式吧。

网友B:
三维估计好搞一些吧,毕竟取xyz的参数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姿态的参数怎么获得啊?如果确定不了姿态,喷涂和切割是无法完成的。个人觉得,通过离线编程实现工艺的,都还处在科研阶段,机器人大部分的应用,还都是现场试教!

网友(2012-12-14):
我能否这样理解,在工件上,首先需要设定几个固定点,这几个点在坐标系是固定的。然后由机器人站位+固定点相互关系来确认工件坐标系。依此加工?

网友C:
本人专职品牌机械手离线编程(主要是示教不能做的复杂运动轨迹,包括复杂的数控加工那种)
 ABB.  Fanuc.  Kuka.   Motoman.  Staubli.
可用于复杂的工业机器人激光切割,机械手数控加工等。

还可以做到六个角度关节输出那种G代码,这种适合国内一些厂商的开发配合。

联系 Q ⑧③③⑤⑧①②①

网友D:
哎哟,楼上的,真是插缝广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