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冷系统S7-200详细编程.........

楼主(2012-09-12):
正在自学s7-200 硬件差不多 就差软件了

网友A:
意思是稿纸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差找人写文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稿纸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差找人写文章了。

 哈哈,人家自学的会接线了,输入接线有开关型传感器,继电器触点,按钮旋钮,有时还要接编码器等;输出接线有继电器输出型,晶体管输出型,其实把接线全部搞懂也不容易,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稿纸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差找人写文章了。

额。。。不是这样的  软件不太懂  希望老师们发个简单的程序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意思是稿纸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差找人写文章了。  哈哈,人家自学的会接线了,输入接线有开关型传感器,继电器触点,按钮旋钮,有时还要接编码器等;输出接线有继电器输出型,晶体管输出型,其实把接线全部搞懂也不容易,鼓励一下。

谢谢 能否给个制冷方面plc控制资料

网友E:
编程所需资料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制冷机的逻辑顺序,不同的机型有具体不同的逻辑要求,另一部分是对应的PLC程序。

本人近来正在编制YORK制冷机的程序,采用国产仿三菱FX的PLC,有关制冷机(活塞机型,YORK或者carrier)的顺序逻辑要求,我可以答复你。

网友F:
制冷系统,可大可小了。

一般的话,用温控器控制的不少。

用PLC的话,AI输入控制,再高级一点,PID控制。

网友E:
其实,仅仅纯粹的压缩机逻辑控制是相当简单,就和电梯能升、降差不多,难的是保护,以及能够在适应任何工况下,都能正确的应对、处理,如现场出现错误的操作,或者现场发生某一以外的故障,等等。

可以这么说,纯粹的逻辑程序约占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仅仅纯粹的压缩机逻辑控制是相当简单,就和电梯能升、降差不多,难的是保护,以及能够在适应任何工况下,都能正确的应对、处理,如现场出现错误的操作,或者现场发生某一以外的故障,等等。可以这么说,纯粹的逻辑程序约占50%。

约克吗 我看了一下PLC程序 有许多子程序 还有地址 地址指针什么的完全看不懂 PID控制也不懂 求解答 十分感谢

TD400如何在软件上编写也不懂 希望老师给点资料

网友E:
PLC程序也就不贴出来了,1000多步,即使加上注释也不见得完全看得懂,因为YORK的逻辑太复杂,比如说:2台压缩机共8级负载,他们的负载加载顺序?加载的间隔时间?再比如说:当2台压缩机的其中1台突发故障,又如何处理?或者说:故障解除后,又如何处理,等等。

你就具体的哪方面问题,可以提出来,但问题不可太大,我没闲时间一一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程序也就不贴出来了,1000多步,即使加上注释也不见得完全看得懂,因为YORK的逻辑太复杂,比如说:2台压缩机共8级负载,他们的负载加载顺序?加载的间隔时间?再比如说:当2台压缩机的其中1台突发故障,又如何处理?或者说:故障解除后,又如何处理,等等。你就具体的哪方面问题,可以提出来,但问题不可太大,我没闲时间一一解释。

谢谢  我不会的太多了 我还是从基础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