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怎么把电脑上的图片搞到触摸屏上

楼主(2012-09-12):
怎么把电脑上的图片搞到触摸屏上做屏保图片

网友A:
准备用来做啥?背景图片?

网友B:
选择【工程数据库】里的【加入向量图】,添加位图就是图片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
选择【工程数据库】里的【加入向量图】,添加位图就是图片
内容的回复:
怎么样才能把电脑上的图片做屏保呢? 是指触摸屏系统里以外的图片

网友C:
看你的屏具体型号,使用是什么系统,有的好像并不支持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