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报F2174

楼主(2012-09-12):
大家好:
 不知哪位大侠对力士乐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比较熟悉。
 现在驱动器报了一个F2174的错误。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通讯出了问题?上接的台达PLC 和步科的屏

网友A:
你的电机编码器应该是绝对值, 只要设置一下零点就可以了, keyhow@126.com,  上海齐浩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B:
按下驱动器的"enter"键就可以清初故障。QQ:168494322.   同时提供驱动器,电机,及其驱动器备件。

网友C(2013-01-17):
在INDRAWORKS中设置下编码器的参考原点,如果需要力士乐产品可以站内联系

网友D:
你是改了电机方向么?

要重新作个参照零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