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53与松下A5伺服接线

楼主(2012-09-12):
松下伺服接线图如下:

利用PLCQ0.0使伺服ON,EM253+5V接T1,P0接伺服4,P1接伺服6.伺服JOG运行方式下良好,参数采用位置控制模式的方向+脉冲控制。写入程序时EM253P0、P1指示灯亮,但是伺服电机没有动作。

注:之前EM253+5V没接T1,刚开始接上时电机运转了一会。后来再试时就没有动作了。测得P0端(脉冲)电压为15V,P1端(方向)电压为5V,DIS端电压为0V。感觉问题出在DIS,但不知如何解决。

跪求高手答疑!

网友A:
脉冲的电压有点偏高,正常在12V左右。会不会是脉冲输入的光耦芯片烧了?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脉冲的电压有点偏高,正常在12V左右。会不会是脉冲输入的光耦芯片烧了?内容的回复:
不是它的问题。我打电话问客服了,应该把T1端接24V,因为松下伺服驱动器接线为24V。回复晚了,I am sorry.非常感谢!

楼主:
EM253输出接线(与松下伺服,集电极输出方式):P0接伺服脉冲,P1接伺服方向,T1接24V,两个COM接0V。

楼主:
最佳答案:

EM253输出接线(与松下伺服,集电极输出方式):P0接伺服脉冲,P1接伺服方向,T1接24V,两个COM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