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霍尔式接近开关(PNP)同事给多个光耦脉冲信号(4个)?

楼主(2012-09-12):
DC24V霍尔式接近开关(PNP)同事给多个光耦脉冲信号(4个),要注意啥么呢?

他们彼此会否有影响?比如脉冲会有回荡?

网友A:
从来没这么用过,都是一对一。如果按楼主说的用法,是不是考虑把光耦的输入给串联起来用接近开关来驱动之,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测试一下   回复

网友C:
可以这样用,要注意的就是功耗(电流)的问题,4个光耦并联输入的话消耗的电流是单个光耦输入电流的4倍,你的传感器允许输出的最大电流要大于光耦输入电路消耗的电流。

1楼的方法应该也可以,而且功耗会更小,只是4个LED串联起来的导通压降大约是4X1.5V,选择的限流电阻稍微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用,要注意的就是功耗(电流)的问题,4个光耦并联输入的话消耗的电流是单个光耦输入电流的4倍,你的传感器允许输出的最大电流要大于光耦输入电路消耗的电流。1楼的方法应该也可以,而且功耗会更小,只是4个LED串联起来的导通压降大约是4X1.5V,选择的限流电阻稍微调整一下。

谢谢,功耗是足够的,只是同步输入的脉冲信号,脉冲计数应该是一样的,在脉冲频率较高时,会有不同步现象,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C:
对:gumei关于回复内容:谢谢,功耗是足够的,只是同步输入的脉冲信号,脉冲计数应该是一样的,在脉冲频率较高时,会有不同步现象,不知道怎么办。 内容的回复:

普通光耦本来能响应的频率范围就较低,你的频率高了肯定会有问题,频率较高的话可以使用高速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谢谢,功耗是足够的,只是同步输入的脉冲信号,脉冲计数应该是一样的,在脉冲频率较高时,会有不同步现象,不知道怎么办。 内容的回复:普通光耦本来能响应的频率范围就较低,你的频率高了肯定会有问题,频率较高的话可以使用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