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5-2DP的通讯故障

楼主(2012-09-12):
  本人菜鸟一个 今天配合安装调试S7-315-2DP时出现通讯故障 昨天下午还很正常的 就是改了一个AI输入的分度号下载到PLC后关机下班了 今早上开机就出现了本地连接已断开 调试人员没来我们就试着想搞好 现象是:343 STOP黄灯常亮 CPU STOP黄灯常亮 RUN不亮 复位不行 最后把MMC卡拔下来后 复位CPU后就 运行了 网络连接也正常了 可是什么都没有啊都在MMC卡上呢 插上卡后还是CPU运行不起来 拔下来MMC卡又正常了 不知道是怎么个故障

  还有就是调试员在硬件组态时 由于S7 5.4版本无法识别315-2AH10-0AB0的CPU 他就选了一个315-2AG10-0AB0的CPU型号代用了 当时也基本正常的

   在此机架上扩展了6个153 其中有两个DP通讯连不上

   CPU不运行 343的网口物理连接就不正常?电脑显示网线没有插好

楼主:
插不插MMC卡与CPU运行有关系吗 为什么拔下卡CPU就能正常运行了  CPU 硬件选型不对可以吗 MMC卡程序有冲突? 还是卡坏了

网友A:
     可能是卡内硬件组态程序有错误呀!最好连线 CPU 查看故障诊断区信息才知道。

弱弱的问名,请问 “”AI输入的分度号 “” 这是什么意思 ?

楼主:
硬件组态中AI的一个地址选的是R-4L  600ohm   我给改成了 RT   PT-100标准范围

楼主:
现在是插卡无法在线查看故障 拔卡倒是能连线 可是东西都在卡上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调试员借了一条MPI编程电缆把卡上的旧程序删掉了 CPU正常了 网络通讯正常了 问题原因可能是修改硬件组态下载到CPU就会死机 要把旧程序先删除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卡内硬件组态程序有错误呀!最好连线 CPU 查看故障诊断区信息才知道。弱弱的问名,请问 “”AI输入的分度号 “” 这是什么意思 ?

可能是硬件组态里AI模块的量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