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写用时间控制Y输出时间长短、但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时间、

楼主(2012-09-12):
我用的是信捷的PLC、我想用来控制气缸下压的时间长短、可以再触控屏上修改下压的时间、请教各位大侠帮忙、最好好发个图、标注一下、在下是刚学、不胜感激!

网友A:
信捷没用过  不清楚  你可以加一个定时器 定时器的值可以用一个寄存器表示     然后人机在制定这个寄存器

网友B:
T0  D0

你明白就搞定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我听他们说信捷的与三菱的差不多

希望有简单的梯形图、

网友C:
昨天刚刚做过这个,是用欧姆龙的PLC,威伦通的屏。一楼说的好清楚了

网友D:
大家不要提三菱和欧母龙的东西了;

这里面的人不欢迎的啊!

支持民族品牌!!!!!

网友E:
信捷没用过  不清楚  ,国内的很多品牌不是 与三菱的差不多,就是与 SIEMENS 200 差不多的说 !